楼主(2024-10-25):
各位大佬,大家好,我是一个新学员,想在自己家里维修变频器,住宅只有市电,怎样方便逆变出380V电试机,或者可以申请工业380V电入户吗?请大佬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是用220V/380V升压变压器,可以将380V降压变压器反过来用,再加上整流滤波电路,也可取出500V直流维修电源来。
做3相逆变电源,就要麻烦点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大佬,维修直流510V可以解决,就是带大功率电机试机时就有点麻烦

网友B:
想测大功率的还是申请三相电吧;

网友C:
自己做一个直流电源,跳过三相整流用

网友D:
长久下来还是申请三相电好

网友E:
220 变380伏的变频器再加一套滤波器就可以变出三相正弦波电源,可以维修3相比如软启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一个直流电源,跳过三相整流用
500伏直流电源怎么做,有没电路图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最简单的就是220v升380V变压器,全桥整流,电解电容滤波

网友C:
以前修直流驱动器时候就是用一个220转380的变压器,功率大概500瓦,初级接220,次级接驱动器的电源,如果你需要直流的,加一组整流滤波就可以
这样的变压器哪里找,很多淘汰的电柜基本都有配置,拆来用就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最简单的就是220v升380V变压器,全桥整流,电解电容滤波
体积和重量太下了,我有个380的变频器想搞恒压抽井水,一千瓦的电机,工频升压体积重量太大了,倍压的话直流母线电压最高能到660,电机发烫。

网友C:
回复 网友F:
你直接买一个单相220电源的变频器就可以了,部分型号是有输出三相380的,但功率不能太大,不然你家用的电线受不了

网友H:
买输入单向220V,输出三相380的电源,很便宜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买输入单向220V,输出三相380的电源,很便宜的

就是功率不能太大,家庭用电功率都不大,估计家庭用电功率也就在5~6个KW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直接买一个单相220电源的变频器就可以了,部分型号是有输出三相380的,但功率不能太大,不然你家用的电线受不了
那个我知道,普通380的改一条线就能用220的电压,就是倍压整流,变频器出来表测是380,实际远超380,能达到650伏,电机都发烫。还有我有现成的380变频器,没必要去买,买一个少说也要两百块,我现成380的有一个改成220了,成本不到五毛钱。但是这样倍压对电机很不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买输入单向220V,输出三相380的电源,很便宜的
一千瓦不便宜啊,随便都上百,不是几块钱能解决的,380变频器直接改220倒是几毛钱能改过来,但是实际电压不止380,对电机很不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买输入单向220V,输出三相380的电源,很便宜的

就是功率不能太大,家庭用电功率都不大,估计家庭用电功率也就在5~6个KW吧
一千瓦够了,我改了个380的用220,实际母线电压高时能到660伏,远超500伏,电机明显发烫,漏电流能到6ma,用500伏母线电压漏电流不到1ma。我是想搞一个成本低体积小能稳在500伏的,电容电感这里随便拆,就是不知道升压稳压电路具体元件参数。我想法是成本控制在二十块钱,体积控制在一次性杯子这么大,毕竟一个二手220伏一千瓦变频器也就一百块左右,有时几十块钱就能买到,想过买变频器,另一个问题是一千瓦水泵三相只有380的,要用220只能自己拆开里面把线引出来,问了几个厂家都是里面短接成三角型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买输入单向220V,输出三相380的电源,很便宜的

就是功率不能太大,家庭用电功率都不大,估计家庭用电功率也就在5~6个KW吧
前面说错了,是厂家接成星型了,只引出三条线,外面改不了三角型。

网友A:
我发过一个帖子,三相维修电源的制作,可能参考.

网友J:
回复 网友A:
请问大师维修变频器需要用到光纤收发器吗?

网友K:
回复 网友B:
买个大功率柴发

网友A:
回复 网友J:
一般不需要吧。换句话说,修光纤通讯电路,也不一定要用到光纤收发器。
但是手里有这种东西,检测光纤的好坏也不错。

网友J:
回复 网友A:
原来如此谢谢回复^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