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25):
厂里的一台绕线式电机一启动全速启动、用的是水阻柜,由于没接触过水阻柜 所以特意请教 有知道的大神麻烦告知一下,第一个问题启动顺序 有两台主接触器  一个接触器接的是下端接的是定子线圈,上端接是的电源  另一个接触器下端接的是转子线圈  上端短接   拆了电机线看了下启动顺序是一按启动开关,先启动主接触器(定子线圈)8秒后吸合转子线圈接触器 请问是这样的启动顺序吗;第二个问题是水阻箱,这个水阻启动柜没有动静极,我用万用表量了一下,水阻箱电阻为0.总感觉不对,有师傅拆过说水阻箱里面三个电极是相通。请问水阻箱里面的结构里面三个电极是连通的吗。

网友A:
水电阻箱电阻不可能为零,除非是启动完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般阻值多少  谢谢

网友B:
可参考,论坛里有很多水阻柜资料,可搜索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