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铝焊接疑问

楼主(2024-10-25):
这是充电机的一端是铝线,另一端是铜线。两个是怎么焊在一起的?但是我观察这两种物质焊在一起时间久了,还是容易接触不好。发热。我看到外面的黄腊管发黑了。

网友A:
加铜铝过渡接头

网友B:
网上搜索一下铜铝焊丝,有气焊型的

网友C:
用专用的转换头;

网友D:
要耐用就买个转换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搜索一下铜铝焊丝,有气焊型的
看了一下,确实有。谢谢,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