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量控制和VF控制

楼主(2024-10-26):
各位大神,我这有一台250KW的汇川MD520的变频器,带的设备是蒸汽压缩机。现在我用VF模式,频率到42HZ时设备振动值大,压缩机振动探头报警停机。我用矢量控制时,设备平稳运行,振动值正常。但电流波动比较大,最大时450A,最小190A。请问下,矢量控制是能转速补偿调整吗?就是说其实到42HZ时转速降低减振?那是靠什么能检测到什么数据后在降速减振呢?

网友A:
这个负载怎么可能用VF控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厂家要求用VF。旁边还有一台185KW的用的就是VF控制,用到现在没问题

网友B:
回复 楼主:
自学习一下看看

楼主:
矢量模式都学习过了,不管是脱开负载还是未脱开负载都试过了

网友C:
这么大的,使用的人少,最好找汇川的技术支持问问,4000300124

网友A:
回复 楼主:
压缩机用VF控制真没见过
你可以参考一下汇川变频用于压缩机的案例,实际上汇川变频用于压缩机控制是很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问过汇川厂家,厂家也来我司帮我们排查。说变频器没有问题,但是蒸汽压缩机厂家说他们设备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是找不到原因,各种扯。就是变频器控制模式不一样为什么振动就有变化

网友D:
我觉的你们司的蒸汽压缩机负载变化大,变频器V/F没有电压相位控制,在蒸汽压缩机负载变化时,V/F控制时,电压和频率没及时调整,造成振动加大,而变频器矢量控制时,在蒸汽压缩机负载变化时,变频器电压,频率,相位及时调整,造成在蒸汽压缩机电流波动变化大

网友E:
矢量控制的核心是通过坐标变换将三相交流电机的电流解耦为励磁分量和转矩分量。
V/f控制的主要目的是保证输出电压与频率成正比,从而保持电动机的磁通一定,避免弱磁和磁饱和现象。
这两种控制方式达到的目的不一样,变量也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是的。厂家带了专业设备过来检测,核实变频器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是的

网友F:
踢皮球啊,最终归纳为设计缺陷了要

网友G:
这种贴子别沉下去,大家都发表一下见解,问题如果解决了烦请楼主分享一下原因涨涨见识。

网友H(2024-12-18):
重载的设备,就要用矢量来控制!

网友I:
风机水泵类的用vf
起重的用矢量

网友J(2025-06-26):
有跳频功能吗?有的话参数设置跳过共振频率。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我觉的你们司的蒸汽压缩机负载变化大,变频器V/F没有电压相位控制,在蒸汽压缩机负载变化时,V/F控制时,电压和频率没及时调整,造成振动加大,而变频器矢量控制时,在蒸汽压缩机负载变化时,变频器电压,频率,相位及时调整,造成在蒸汽压缩机电流波动变化大
个人认为 9楼观点相当 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