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26):
公寓楼419室又断电了,学生着急·。419房间最近经常跳闸,而且室内插座和楼道电井总开关总是同时跳,昨天下午跟同事一起去准备仔细排查一下。
合闸后,准备让学生门正常用电,观察一下在插哪个用电器时跳闸,结果发现进门右边里面的那个下铺床位的学生在插电脑电源适配器时跳闸了,怀疑学生插适配器的排插有问题,建议先不要用了。
再次合闸,发现还是这个同学在刚插一个手机充电器时又跳闸了,因为其它用电器大部分还没还没插,怀疑线路有问题,建议插座先不要用了,因为时间太晩了不方便继续检修,也影响学生们休息,准备第二天拆开墙插后从头到尾检查一下。

楼主:
上午,拆开室内电箱插座下闸口线,用500V绝缘摇表对地摇绝缘电阻,发现火线接池。从昨天首先检查的那个床位开始,把墙插一个个拆开,再把拆开的毎个墙插暗盒里面的火线接头打开,摇每段线路火线对地绝缘。

拆幵进门左边两个下铺床位的墙插后,在靠窗下铺床位墙插处摇这两个墙插之间的火线对地绝缘,结果发现这段火线接地,只有重新穿线处理了,还好,还没过维保期,施工方去处理吧。

网友A:
施工质量的问题吧,应该是一早都破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午,拆开室内电箱插座下闸口线,用500V绝缘摇表对地摇绝缘电阻,发现火线接池。从昨天首先检查的那个床位开始,把墙插一个个拆开,再把拆开的毎个墙插暗盒里面的火线接头打开,摇每段线路火线对地绝缘。

拆幵进门左边两个下铺床位的墙插后,在靠窗下铺床位墙插处摇这两个墙插之间的火线对地绝缘,结果发现这段火线接地,只有重新穿线处理了,还好,还没过维保期,施工方去处理吧。
接地故障还好查些,间歇漏电比较难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午,拆开室内电箱插座下闸口线,用500V绝缘摇表对地摇绝缘电阻,发现火线接池。从昨天首先检查的那个床位开始,把墙插一个个拆开,再把拆开的毎个墙插暗盒里面的火线接头打开,摇每段线路火线对地绝缘。

拆幵进门左边两个下铺床位的墙插后,在靠窗下铺床位墙插处摇这两个墙插之间的火线对地绝缘,结果发现这段火线接地,只有重新穿线处理了,还好,还没过维保期,施工方去处理吧。
接地故障还好查些,间歇漏电比较难查
的确是这样

楼主:
下午到公寓楼419室看了看,施工方已经处理完,正常用电了。据当事学生讲换了三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