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26):
欧姆龙CPM1A 2A系列PLC是不是停产了?现在的设备还有用的吗?

网友A:
早就停产了
你遇到什么问题?

网友B:
这个型号是比较少见,CP1E还是有

网友C:
CP1E都停产了,你说呢

网友D:
CPM1A 太老了吧

网友E:
我手里还有两台1A当时学习用的。。

网友F:
你这消息不是一般的闭塞,停产有10年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这消息不是一般的闭塞,停产有10年了;

欧姆龙是停产了,淘宝没有

就像三菱的FX1N

网友H:
个别的设备还有CPM1A  CPM2A
更老的C20  C40 C60之类的 有些老设备还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这消息不是一般的闭塞,停产有10年了;

欧姆龙是停产了,淘宝没有

就像三菱的FX1N
没有就不叫万能的宝了
~最高的600左右

网友I:
我上个月还解密欧姆龙了 老机器上还有很多在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I:
想不到家电同行也和我一样都改行了?不,把宝压到多处了!

网友I(2025-03-17):
我修工控已经有十年了 但家电还在继续 只要有空就修空调变频板 换滚筒油封轴承三脚架 冰箱开背换铜管 液晶换灯条 只要能挣钱 谁跟钱有仇 对吧?

网友I:
除修工控 另外还专修高端疑难杂症 比如医院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