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26):
闲来无事,继续折腾充电器。发现其次级绕组在最外侧,还是比较好改的。原来次级95匝,输出约68v。现改为输出14.4v.算出为20匝。

改成20匝后缠玻璃丝。

增加了一个电压表和220v旋钮开关。输出直流约为13.3v左右,因为这是傻充,输出是脉动直流电。平常电瓶也是补充充电,所以电压改那么高。丑了点,实用就好。大神勿拍

网友A:
买瓶漆喷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瓶漆喷一下
后来喷了,喷的不太美观

网友B(2024-12-08):
直接数20匝刮漆包线焊接抽头接整流桥给12v电池充电,原来72v可以保留

网友C(2025-01-12):
前几年用一个1KW单相自耦调压器线圈作为初级,找了点扁铜线做次级做了一个充电器,直接启动汽车没问题。用来几次嫌太重不用了,后来找了一只输出12V 30A开关电源,调至输出电压14.2V充电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