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26):
夜晚巡视的师傅说南门污水泵停不下来,带上工具赶往南门配电室,发現2号污水井4、5和6号泵在自动运行。借助电筒发现2号污水井垃圾太多,好半天才找到浮球开关,用长的金属杆把浮球开关上挂的垃圾刮掉并将它拨离井壁,不一会儿,这3个泵自动停运了,也能自动启动了。

楼主:
弄完2号污水井,又发現1号污水井水位升上来了,回配电室,发现1号泵开关跳了,箱门电源指示灯不亮,箱内电源总开关虽然合着但用电笔检测一下上口没电,合上该箱上级电源,然后重新合上1号泵开关,启动1号泵瞬间又跳了。

楼主:
检查1号污水泵三相对地绝缘,都还好。检查三相绕组阻值,AB为5兆欧,AC为3欧,BC为6兆欧,1号泵烧了。

楼主:
对比正常正常运行的2号污水泵,检查结果为,AB为5.3欧,AC为5.5欧,BC为5.3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检查1号污水泵三相对地绝缘,都还好。检查三相绕组阻值,AB为5兆欧,AC为3欧,BC为6兆欧,1号泵烧了。

应该把短接片拆了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的确是,等把泵从井里提上来后再仔细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