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配电箱怎么烧了?

楼主(2024-10-27):
诸位好,这是我家的配电箱。请问中间红圈这个是漏电保护器吗?
它上面烧化了,好像是有大电流烧穿了白色塑料皮,打到另一根铁条上。
请问怎么会这样呢?这个部件一直关着盖子,不可能有垃圾掉在那里。
还是说漏电保护器自身没动作,才导致上面的烧伤?(可如果这样,则电流在保护器里经过,怎么会烧外面呢?)
要不要更换这个漏电保护器呢?

网友A:
螺丝没有压紧吧

网友B:
这种汇流排容易压接不实。特别是硬线

网友C:
虚接导致发热烧坏。

网友D:
诸位好,这是我家的配电箱。请问中间红圈这个是漏电保护器吗?
是漏电保护器
它上面烧化了,好像是有大电流烧穿了白色塑料皮,打到另一根铁条上。
请问怎么会这样呢?这个部件一直关着盖子,不可能有垃圾掉在那里。
还是说漏电保护器自身没动作,才导致上面的烧伤?(可如果这样,则电流在保护器里经过,怎么会烧外面呢?)
这种现象基本都是螺丝没有压紧造成
要不要更换这个漏电保护器呢?
要

网友E:
很明显的线没接触好,不过现在很多安装工人都是使用电动工具了,这个就相对少见了

网友F:
这里的火线压到线皮了...有接触不良的隐患。
上传不了截图..奇怪了...

网友G:
应该是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汇流排容易压接不实。特别是硬线
听你一说,还真是!
请问什么汇流排好呢?

网友H:
螺丝没拧紧,换开关后其余螺丝也紧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汇流排容易压接不实。特别是硬线

听你一说,还真是!
请问什么汇流排好呢?
不用汇流排,直接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