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通讯问题

楼主(2024-10-27):
用三菱FX3U-485ADP-MB模块与对方仪表通讯,为标准MODBUS协议。遇到奇怪问题,断电重启后很难连接上,从模块SD/RD指示灯看很正常,串口调试软件上看到的数据也是正确的,但是接收缓冲区没有数据,D8422的故障代码为204,205。但是往仪表写数据很好,看看系统设置的数据也没找到问题。大神帮我分析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adprw指令呢
读两块表的做过一次
还是可以的

网友B:
D8435把H1改成H101就可以了

网友C:
软件里一键式调整,给增益参数调整一下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三菱FX3U-485ADP-MB模块与对方仪表通讯,为标准MODBUS协议。遇到奇怪问题,断电重启后很难连接上,从模块SD/RD指示灯看很正常,串口调试软件上看到的数据也是正确的,但是接收缓冲区没有数据,D8422的故障代码为204,205。但是往仪表写数据很好,看看系统设置的数据也没找到问题。大神帮我分析下是什么问题。
PLC发写命令,从站做相应动作了,证明从站可以收到PLC的命令,那么从站只要是标准Modbus协议,势必会做出返回的
然后你说PLC发出读命令,接收缓冲区没有数据,这不能说明从站没有返回,从站或许返回了,但可能由于485电平问题,导致PLC认为从站没有返回。

楼主:
感谢各位热心帮助!最后找出原因是485ADP模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