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分接头档位调整

楼主(2024-10-27):
电压最近一直很高,准备调整一下变压器分接头,都一致认为变压器分接头应往高调,但有人认为应是一次电压往高调,也有人说不对,应是分接头档位往高调,你认为呢?

网友A:
普通变压器分接开关调的就是一次的。。你用啥变压器?

网友B:
通常情况,变压器有3档位置开关,分别是10500/400、10000/400、9500/400,根据你所述的输出电压偏高,如果你原来的位置在10000/400,那么应该调整为10500/400。

网友C:
应该调整为10500/400,这叫变比。很好理解啊

楼主:
调整前位置4-5档10000/400。

楼主:
调整后位置3-4档10250/400,调整后相电压232V左右基本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情况,变压器有3档位置开关,分别是10500/400、10000/400、9500/400,根据你所述的输出电压偏高,如果你原来的位置在10000/400,那么应该调整为10500/400。
感谢楼上回复,这个是干式变压器9500-10500之间有5个分接档位

网友D:
不是有口诀吗,高往高调,低往低调。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嗯,的确是的,因为调之前有人说这样调不对,所以电压调整完后及时地把这个问题贴出来供参考。

网友E:
前几年,也曾参与过干变调压操作事件,(调高还是调低)忘记了,那时上司叫我职责是站在接地端边守护_接地线。

网友F:
高往高调指的是把变压器一次电压进线端电压档位调高。

楼主:
确实不错,什么事光知道怎么回事还不够,你非得亲身经历了才才行啊!

网友E:
回复 楼主:
楼主表情的这段话,我个人概括为"学致所用"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表情的这段话,我个人概括为"学致所用"的理解。
??????

网友G:
不错的讨论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