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装置合格吗

楼主(2024-10-27):
我们农村根本没有接地线到户,(现在好多城市新小区的楼盘也缺少接地线)。因厨房要装个(快速电热)水龙头,由要求和安全起见,在厨房外墙下水管孔处打下了近70公分长6mm的一根铁杆子_做接地装置、引线出来。做个临时插座-有(电压可点亮220v照明灯),这样的接地装置算合格吗,望各位予以指教评论

网友A:
接地摇表测一下,阻值满足规范要求是起码的

至于其它规范,这个就不懂了

附基站接地要求规范:

网友B:
。可以再打深点,接地干再粗些。合格不敢说,只能说凑合能用,你前级装漏保了 如果装了。电压可点亮220v照明灯)漏保没跳闸吗

网友C:
用2.5米长的50不锈钢角钢打入地下,再用16mm2的BVR铜线引入室内的等电位端子.使用效果还比较理想。个人实际安装使用的,仅供参考!

网友D:
没有接地电阻测试仪的话,最好加装漏电开关

网友E:
我农村的老房子自己做的地线都用4分钢管长一米的在潮湿的泥地都打进去了
接地尽量做好一点,自己用
热水器就用出水自动断电款,进水出水最少安装两个防电墙,水管就用塑料管

网友F:
不合格,深度不够,杆细。建议使用4号或5号镀锌角铁。头上削尖,砸入地下2.5米左右。可能会比较难,我砸过多根,角铁头上都裂开卷起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临时备一下,往后再想办法。

网友G:
这个接地是双重保护之一,漏电保护是标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好意思说,本人是半路出家做和尚(小电工),前些年把配装在电表箱的漏电保护器,私拆除了。原因是后来乱保护_跳,也没有配新的装上去。

网友G:
回复 楼主:
快速电热笼头,那个方形插头就是带漏电保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