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27):
接到报修,卫生间一个600x600mmLED方灯太暗。现场是这样的,卫生间里间和外间各有一个同样的方灯,里间方灯亮度正常,外间的方灯就太暗了。
测故障灯电压,火线对地电压220V,零钱对地电压比火线稍低点,零火间电压仅有17.3V,怀疑零钱断路或接触不牢。

楼主:
如果外间灯打开后太暗还可以解释,那里间灯只有在打开外间灯后才可正常打开就一时让人不解了。
揭开棚顶,检查接线情况。发现几根火线没有包在一起,而是有两根单独包在一起,几根零钱也是这个情况,而且零钱有虚接情况。测完电压后,断电然后把几根火线包在一起,几根零钱包在一起,重新送电后发现外间灯亮度正常了,里外间灯也不再互相干扰,都可以单独控制了。

楼主:
分析出现这种怪现象可能是以下原因,外间灯零钱虚接,开灯后零钱对地带200多伏电压,导致供电电压过低外间灯变暗,同时也使里间灯零钱对地带200多伏电压,又偏偏里间灯火线断,导致里间灯貌似正常亮度较高。

楼主:
根据上述分析,简单勾出一个示意图,如有不恰当之处,敬请指E,感谢!

网友A:
是不是还要分析下有么有可能光衰的问题

网友B:
你是学那个修电梯的~做成连续剧?
与地线有毛关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分析出现这种怪现象可能是以下原因,外间灯零钱虚接,开灯后零钱对地带200多伏电压,导致供电电压过低外间灯变暗,同时也使里间灯零钱对地带200多伏电压,又偏偏里间灯火线断,导致里间灯貌似正常亮度较高。
按你的论述,那为什么里间灯比外面灯亮些?

L1没零线,L2 没火线。L2 竟然比LI 亮?L2 都没供电回路了,理论上L1 要比L2亮

网友C:
最大的可能,L2里间灯只是轻微的接触不好,接触电阻稍大,所以比较亮。而外间灯L1零线与总零线彻底断了,但由于分布电容的原因,导致外间灯微亮

楼主:
检查里间灯接线时,发现它在关灯时,灯上地线(未接)竟然带200多伏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根据上述分析,简单勾出一个示意图,如有不恰当之处,敬请指E,感谢!
就问怎么量的各处电压?看图没有地线

楼主:
引用 楼主:
检查里间灯接线时,发现它在关灯时,灯上地线(未接)竟然带200多伏电。
灯上接地线(未接地)对地电压关灯后200多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