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确认一下接线方式,EM235

楼主(2024-10-28):
我个人认为是怎么接法如下

网友A:
温湿度传感器是电流输出的话,你这个接法是对的。

楼主:
温湿度变送器VCC接24V,GND接0V,TH接EM235的A+,RA;A-接0V;RH接EM235的B+,RB;B-接0V.

网友B:
先用万用表电流档串进去量一下到底有没有电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温湿度变送器VCC接24V,GND接0V,TH接EM235的A+,RA;A-接0V;RH接EM235的B+,RB;B-接0V.
对的。

网友D:
量一下输出
感觉是电压输出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电压输出,SW1 SW6已经拨到ON ,调用寄存器的AIW0 AIW2 AIW4 AIW6都没有,直接为0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四个寄存器的AIW 0 2 4 6 都0

网友E:
对地量一下TH和RH,看看有没有电压,超过16V以上 的话这么接是对的!

网友D:
不是电压输出 再就是电流输出了
还能是输出值比较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