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漏电保护器是 1P+N 的吗?

楼主(2024-10-28):
另外,哪位知道上面的商标是什么牌子?

网友A:
不是 1P+N 的,零线也经过开关了,不是直通的。但没关系,考虑尺寸位置就行。记住n接零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 1P+N 的,零线也经过开关了,不是直通的。但没关系,考虑尺寸位置就行。记住n接零线
你这种解释不正确。
这是1P+N的!理由是N线没有保护元件(过流或者过载功能)。
1P+N与零线是否断开无关,要看其有无保护器件。
从断路器的电路图看,N线端没有保护功能元件,而L线端有过载过流保护功能原件。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个就是1P+N,俗称假2P为使用窄空间设计生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 1P+N 的,零线也经过开关了,不是直通的。但没关系,考虑尺寸位置就行。记住n接零线
你这种解释不正确。
这是1P+N的!理由是N线没有保护元件(过流或者过载功能)。
1P+N与零线是否断开无关,要看其有无保护器件。
从断路器的电路图看,N线端没有保护功能元件,而L线端有过载过流保护功能原件。
自己看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有效网上的东西要分析后再信
比如这个图
左图是1P带漏保,还是1P=N带漏保?
有图呐
这段文字可能对其使用产品适用
但对楼主的产品未必适用
如果楼主的产品N线一直接通,其产品可定性是不合格产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看吧
我不用看。因为在当年我也是有你们这种的认识,是仅从是否断开零线来区分。
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实际应用和当年的网易电气论坛参与讨论,通过相关国家规范的学习,才认识自己的理解是错的。
建议你多看看厂家的产品手册(注意!不同的厂家有不同的表示方法)。
这里再说一遍:+N中,不是以零线是否断开来分的,是以是否带有保护器件来区分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个产品的N是否能断开?由于图片不清晰,看不出来,且这个牌子没有用过
10年前家装时给选的就不能断开,最后是我提供的能断开的1P+N,有插座的+漏保
即便灯也用的1P+N目的就是能断开远端的L-N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产品的N是否能断开?由于图片不清晰,看不出来,且这个牌子没有用过
10年前家装时给选的就不能断开,最后是我提供的能断开的1P+N,有插座的+漏保
即便灯也用的1P+N目的就是能断开远端的L-N

如果 N 能断开,不就是 2P 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产品的N是否能断开?由于图片不清晰,看不出来,且这个牌子没有用过
10年前家装时给选的就不能断开,最后是我提供的能断开的1P+N,有插座的+漏保
即便灯也用的1P+N目的就是能断开远端的L-N

如果 N 能断开,不就是 2P 的吗?
2P的分LN?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手里不是有东西嘛,用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D:
回复 网友B:
确实如您所说,图片来自正泰官网选型手册

网友C:
回复 网友D:
N能不能断开要看资料,or 看产品上自带图示,没有图示就测试一下
你说能断开的资料与他图示的产品不是同型号,所以他图示的有可能不能断开。

网友B:
由于已退休十多年,辞去安监局的特种作业(低压电工)考评和培训也有六年了,加上电脑的硬盘也更换了,原来收集的资料不知道存放在哪,而且近年来眼睛越来越差,在电脑前看显示屏是越看越模糊,所以无法详细和你们解释。而且如果有错别字、发的图片有错,请大家原谅。

下面就将从某宝收集到的一些相关资料经整理后发上来供大家学习参考。

我不敢保证我发上来的东西没有错误,如有不清楚的可以提出不同意见。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我想说的是,他讲的不能以断开零线来判断,这个说法是对的

可以看第二个图中的红框内容

网友B:
能否断开N线,要看厂家的产品型号。

反正!XP+N不能仅以是否断开N线来区分,而是以N线是否有过载、过流保护功能器件来分。

再一个就是大家要注意某些厂家的某些型号漏电保护断路器(或开关)两个极都不带保护器件的,既有漏电保护功能,只能称之为漏电开关,见下图。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个产品厂家定义【漏电保护开关】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是 1P+N 的,零线也经过开关了,不是直通的。但没关系,考虑尺寸位置就行。记住n接零线
是1p+n,我这里很多零火都断的,盒子上写着1p+n,1p是只有一条线有过载短路保护,另一条n没过载短路保护,和是不是能断开没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产品厂家定义【漏电保护开关】

不是,有相关的规范规定的(只是没有找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产品厂家定义【漏电保护开关】

不是,有相关的规范规定的(只是没有找到)。
请到其官网,看这款产品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