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牛 LBE5 淘汰了吗?

楼主(2024-10-28):
想买个公牛的漏电保护器代替现在的 LAND 牌。
网上发现 LBE5 应该可以(34元),但公牛自己的旗舰店和官网上没有 LBE5,只有 LBE3,而且要 60元。
请问这个 LBE5 不是冒牌的吧?
而且 LBE3 有什么优点呢?
我不想用 LBE3,除了价格,还因为它的布局和现在的 LAND 不同,我怕接错了。

网友A:
2p漏电开关随便接 不懂就找个电工 这么小个事还用发几个帖子

网友B:
08年注册的,一句:我怕接错了,这真给我搞不会了

网友C:
就是钱的问题

网友D:
上海人民有同款

网友E:
把上面的破汇流排拆了,改用导线连接。空开随便换。。

网友F:
N接零线,记住这个。别接短路就行了。正泰,德力西,公牛随便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海人民有同款
我也想过买人民的,但我估计只剩牌子了。犹豫再三还是没买。

网友D:
回复 楼主:
看了你几个帖,你太谨慎了且比较有时间吧。
一般家庭出现这样的情况,不会弄得叫小区电工全全搞定
自己会点的,照样去网上或者五金店买一个装上就好
像你这样找到一样的了,还去查官网,官网没有就怀疑假货
话说就算官网没有了,其他代理商有也正常呀,人家存货多没卖出去也有可能。

网友G:
有条件换施耐德,不太计较正泰也可以,漏电保护功能可靠一点比较好

网友H:
窄体的DPN(或者1P+N)漏电保护器不适用于大电流的负载,虽然标称可以达到30A以上,但实际使用最好不要超过25A。

提醒一下大家,使用窄体的漏电开关要注意看一下开关前面的电路标识符号开关下面有没有保护器件的符号,个别的窄体漏电开关仅是漏电保护,没有过载、过流保护功能,相当于刚出现漏电开关时普遍见到的四四方方那种漏电开关一样,直到烧坏都不会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你几个帖,你太谨慎了且比较有时间吧。

一般家庭出现这样的情况,不会弄得叫小区电工全全搞定

自己会点的,照样去网上或者五金店买一个装上就好

像你这样找到一样的了,还去查官网,官网没有就怀疑假货

话说就算官网没有了,其他代理商有也正常呀,人家存货多没卖出去也有可能。

我以前买洗衣机,确实是遇到了假货,官网上查不到的。你说“找到一样的了”,但是这个 LBE5 和我现在的确实不是一个牌子。

网友D:
回复 楼主:
准确说你是找到了替代品吧,已经都打算买了,但去官网查了,发现没有,就担心是假货。

虽然买洗衣机碰到了一次假货,但是这个与洗衣机还是区别挺大的吧。

当然谨慎一点是好事,只是觉得没那么必要,

还有现在市场上这种开关种类太多了,真真假假也难辨,但一般家庭使用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I:
这个漏保,接线很麻烦吗?

网友C:
官网甚至官方代理都没有很正常
LBE5可能是网销产品,型号有差别,包装有差别……作为销售方向的甄别不是很常见?
某大牌汽车厂不是还出现车门是另一个牌子车的?

具体到你现在更换,只要考虑横向尺寸,32A带漏保,接线正确
型号品牌啥不重要,怕假货到旗舰店买,可能就是贵点,贵有贵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