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28):
最近维修一台西门子G120变频器,控制单元是:CU240S-2 DP
上电出现报警A0707,不知道属于什么原因,只了解是CB通讯故障,是不是变频器没有和上位机建立通讯?

网友A:
应该是走通讯控制,没接上位机报错了;换块CU来试机吧,原CU尽量不要动参数以免改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