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28):
电子凸轮可以更改度数,可以取一个点,通过继电器,直给电磁阀么?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B:
冲床速度慢是可以,速度快了就不行,的看你的使用环境状态。

网友C:
建议取冲床编码器的角度值控制固态继电器然后驱动电磁阀

网友D:
没用过电子凸轮,机械凸轮倒是用过,一个点驱动时间太短,速度快了反应不过来,一般都是用一段圆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没用过电子凸轮,机械凸轮倒是用过,一个点驱动时间太短,速度快了反应不过来,一般都是用一段圆弧。

可以设定起始角度与结束角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