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碰到一个欧瑞E2000-0040T3出现Err03的变频器

楼主(2024-10-29):
今天又碰到一个欧瑞E2000-0040T3变频器,只要一通电,出现Err03的变频器,偶尔出现Err04. 代换U11(LF347)无效。

楼主:
发现欧瑞E1000和E2000系列变频器,出现Err2\Err3\Err4,是通病了,上次碰到的一个换了控制板正常了,哪位有解决办法?

楼主:
欧瑞E1000和E2000系列变频器的主控板基本差不多,有些貌似可以互换

网友A:
MCU附近有两只22uF的电解,先换掉再说,行内人都说是“发财电容”。MCU内部A-D转换输入基准电压滤波电容,基准“跑了”,就误报过流故障。另外,运放芯片的好坏,在线很容易检测好坏的。轻易换掉,一是无效,二是可能造了个新故障出来。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楼主:
MCU附近的电解电容都是10uF的,没有22uF的,是E1和E2两个贴片吗?

网友A:
就是它了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