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30):
三菱伺服配1;10减速机 带负载运行时一抖动。需要调整优化哪个参数 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网友A:
电机多大的?这个方盘大概有多重?

网友B:
简单的方法是调整伺服的刚性,这个你还是看伺服手册吧

网友C:
检查刚性与惯量比是否偏大。慢慢修改减小调试到最佳

网友D:
增益试一下

网友E:
先增加刚性,只要伺服不尖叫就行,如果不行可以再试试自动调整增益,一般伺服都会自动调整到最佳参数,如果还是不行只能增加减速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