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助临时反应器处理以进行操作

楼主(2024-10-30):
各位老师们好。
我收到一台伟创75kw逆变器,使用YNC-300A5L.CA电抗器
逆变器显示 E.HAL 警告,我检测到一个有故障的电抗器,我移除了两个电抗器之一。逆变器恢复正常。由于时间太紧,没有时间购买替代反应堆。请问各位大师,在等待购买新的替代品时,我可以连接剩余反应器的M引脚(白线)来操作它吗?

网友A:
。。。。我杂感觉是所谓的“AI”自动发的帖子?

网友B:
这是电流传感器吧,应急也可以不用

网友C:
霍尔元件,可以选择电流区间一致的替换。最后测试一下监控与实际的电流是否一致

网友D:
这个贴我竟然看得有点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目前我只有1个HALL YNC-300A5L.CA(因为我把坏掉的那个拆掉了),但是当只有1个HALL负载运行机器时,机器报E.SC错误。
在等待购买替换 HALL 时,我可以将 M 引脚(白线)连接到旁边的插座,以伪造足够的 2 个 Hall。在等待霍尔取代我的过程中,可以这样做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看来我的语言不太恰当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A:
不能!检测电流有偏差!直接这样用,或者全拔了,国产的炸不了!

网友E:
这样肯定不行的啊,要不一带负载就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