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30):
两台参数一模一样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只是生产厂家不同,用同一台变频器,在30HZ频率相同的情况下,所带负荷也一样,分别运行这两台电机,一台电机输出电流17A,电机不发热,另一台电机输出电流29A,电机发热,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输出电流不一样,电机发热呢?请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A:
脱开负载看一看,是不是负载重。

网友A:
或者说变频器到电机回路互换,使用另一台变频器拖动电流高电机试一试。

楼主:
电机功率18.5KW,其它各项参数一模一样,只是生产厂家不同

楼主:
螺杆泵,脱开负载太费事了,也只有这一个变频器,难道是电缆线径不一样的事,一台电机用的是16平方的铝线,另一台电机用的是10平方铝线。也不至于吧

网友B:
电流差这么多,明显负载有问题…

网友C:
18.5KW 正常电流35A以上了,怎么29A就发热了 检查下负载,载波

楼主:
负荷都一样的螺杆泵,变频器参数没有改动,同一台变频器,带一样的电机,结果不一样,什么原因呢

网友D:
如果三相电流平衡,电机无异常,只能怀疑负载重了

网友E:
不同厂家的电机,难道安装上去不是该先自学习一下么
我试过一个3千瓦的电机,用汇川320带的,换新电机后不学一下开机马上报过流,电机参数和铭牌上的基本一致,就是厂家不同,自学习 后就都正常了

楼主:
我回头自学习一下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同厂家的电机,难道安装上去不是该先自学习一下么
我试过一个3千瓦的电机,用汇川320带的,换新电机后不学一下开机马上报过流,电机参数和铭牌上的基本一致,就是厂家不同,自学习 后就都正常了

说实话,我用过换过的变频器不少,从来都没自学习过,也都用的好好的

当然应该是负载的原因,没有必要吧

你说的这个汇川320是不是之前学习过,后来才换电机的

网友G:
先检查一下电机三相输出电流是否一致,一致情况下。如果变频器都是一样的前提下,电机如果不好脱开负载那可以将变频器相互调换一下看看是否有改变。如果还是电流不一致那就要排除是电机问题还是负载问题了。

楼主:
之前变频器只带1号电机,后改一拖二,带2号电机,变频器里的,电动机参数是1号电机的,因两台电机铭牌参数一样,只是生产厂家不同,就没有设置第二组电机参数,难道还要设置第二电动机参数,然后自学习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同厂家的电机,难道安装上去不是该先自学习一下么
我试过一个3千瓦的电机,用汇川320带的,换新电机后不学一下开机马上报过流,电机参数和铭牌上的基本一致,就是厂家不同,自学习 后就都正常了

说实话,我用过换过的变频器不少,从来都没自学习过,也都用的好好的

当然应该是负载的原因,没有必要吧

你说的这个汇川320是不是之前学习过,后来才换电机的
我也是,换过很多变频器也没有自学习过,都用的好好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之前变频器只带1号电机,后改一拖二,带2号电机,变频器里的,电动机参数是1号电机的,因两台电机铭牌参数一样,只是生产厂家不同,就没有设置第二组电机参数,难道还要设置第二电动机参数,然后自学习一下?

建议你把变频器恢复出厂值后试一下,不要去设置什么电动机参数,更不要去学习

楼主:
这个变频器是开环失量变频器,参数改为V/F方式,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网友E:
回复 网友F:
那次的故障是有点怪,正常开机,停车工人休息吃饭,吃饭后回来开机报故障,检测发现电机已经比较大味道,更换另外一个备用电机,开机报警,重新自学习后开机正常,监测电流也正常了
停机期间整套生产线只是通电,全部变频都没有投入运行,但期间竟然会烧电机,够离奇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