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威纶通屏数值输入格式问题

楼主(2024-11-01):
我想屏里面输入值的范围是3~1000,对应传到PLC则要变成3000~1000000,由于没有PLC也不知这样设置对不对?

网友A:
你可以再做一个显示数值(寄存器地址跟你这个一样),比例不要改,这样离线仿真也能看出来

网友B:
不用内插,就把上面小数点那个框,往下移3位,传到PLC里也是扩大1000倍

网友A:
其实在测试这里也可以看出来,触摸屏上显示多少,PLC里面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本来也可以的,就是显示带小数位不太好,还是用了内插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建议,应该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实在测试这里也可以看出来,触摸屏上显示多少,PLC里面是多少
又学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