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01):
请指导
使用电位器调节频率时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非常感谢

楼主:
使用电位器调节频率时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网友A:
这个建议看手册,我只有310的说明书

网友B:
施耐德变频器设置要逆天。有点麻烦,看手册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以前也是觉得这个变频设置有点反人类,有日系台系,差别太大,不过后来用几次也就熟悉了

网友C:
还是去看手册吧,,没手册在手不好回答

网友D:
如果你没有手册,支持你一本

至于怎样设置,它的参数叫法对比亚洲这边的差的太多了

希望有熟悉朋友指导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以前也是觉得这个变频设置有点反人类,有日系台系,差别太大,不过后来用几次也就熟悉了

用的多因该会好一些,我调过一次,太费劲了,主要是名称叫法

我们一般叫面板控制,它来个图形终端,

我是后面发现没有面板控制选择,猜出来这个图形终端应该就是面板控制了

网友E:
现在还有用ATV61的 看你这么问应该是没有高级面板了
正常进入 SIM  简单启动
选择里面的前两个宏都可以
基本顺序就是 SIM-CFG-STS或者GEN 这两个宏都可以

对应的AI1就是电位器接的模拟量接口 宏1只有正转 没有反转  宏2是正反转都有的
建议看看手册

对应的手册

网友F:
宏设置确实可以,也可以自己修改。AI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