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GD200输出缺相

楼主(2024-11-02):
英威腾GD200变频器,输出缺相,拆下模块测驱动,发现vw上桥两路波形没有,用信号发生器单独给光耦供电,发现芯片正常。排查到cpu板AD244发现芯片发热严重随后更换,由于本人焊接技术不过关,把244五脚焊盘搞掉了,哪位同行修过这个机器,麻烦指点一下,现在上桥两路波形已经回归正常,下桥一路没有了。黑色板子,实在看不到这个五脚线跑去哪里了。

网友A:
这个用热风枪加锡膏啊,轻轻一吹就好了,5脚和3 7 9是相同功能,直接查3 7 9到哪里去了,顺着就过去了

楼主:
5脚是空脚,驱动板的G6那个点前端电阻挂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热风枪加锡膏啊,轻轻一吹就好了,5脚和3 7 9是相同功能,直接查3 7 9到哪里去了,顺着就过去了
问题已解决,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热风枪加锡膏啊,轻轻一吹就好了,5脚和3 7 9是相同功能,直接查3 7 9到哪里去了,顺着就过去了
问题已解决,谢谢。
怎样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热风枪加锡膏啊,轻轻一吹就好了,5脚和3 7 9是相同功能,直接查3 7 9到哪里去了,顺着就过去了
问题已解决,谢谢。
怎样解决的?
驱动到控制板之间的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