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02):
请问伺服系统中,一般的常见设备应用的是绝对式编码器还是增量式编码器?
什么时候选用绝对式编码器,什么时候选用增量式编码器?
绝对式和增量式对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器的型号选型都有区别吗?

网友A:
请问伺服系统中,一般的常见设备应用的是绝对式编码器还是增量式编码器?

增量式

什么时候选用绝对式编码器,什么时候选用增量式编码器?

停电后上位机还需要知道伺服位置的

绝对式和增量式对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器的型号选型都有区别吗?

必须有,具体看厂家手册

网友B:
三菱、安川等用绝对值时需要加电池,在断电时用电池来保存对应的位置信息;

网友C:
都有用的,看你应用场所以及控制方案

网友D:
用途不同,价格也不同
具体可以看选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