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02):
12V5AH铅酸电瓶充电器,充电电流2A怎样改成0.5A?

网友A:
说的太模糊了,没法回答,什么充电器,恒流恒压?电脑型?还是半波整流型的?要求不高,稳压电源串个电阻,基本算个恒压充电

网友B:
这个水电,能进多少算多少,这个电流也是正常的,没必要改的

网友C:
简单的要死网购一个恒流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D:
12V5AH铅酸电瓶充电器,充电电流2A怎样改成0.5A,是想放慢充电速度吗?恒压充电器充电,随着电池电压上升,电流会慢慢下降的,12V铅酸电瓶充电最高截至电压,一般不能超过14.4V,也就是说用恒压充电的话,充电器输出电压不能超过14.4V.充电器输出超过14.4V,不管多大电流都会冲坏电池。

网友E:
这个电流也是正常的,没必要改的。电瓶电压升高后,电流会降的

楼主(2024-12-03):
引用 楼主:
12V5AH铅酸电瓶充电器,充电电流2A怎样改成0.5A?
5AH电瓶充电电流控制在十分之一,也就是0.5A左右,大了会对电池有损伤。买的时侯也没考虑充电电流,所以想改小一点。

楼主:
有懂的师付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F:
带恒流模式的充电器一般有一个电流采样电阻,找到它(很好找),将阻值增大4倍,有时候不一定有阻值合适的电阻,可以找接近的,例如原来用的0R1的电阻(0.1欧姆),可以找个0R5的电阻换上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12V5AH铅酸电瓶充电器,充电电流2A怎样改成0.5A?
5AH电瓶充电电流控制在十分之一,也就是0.5A左右,大了会对电池有损伤。买的时侯也没考虑充电电流,所以想改小一点。

你这是恒压充电器,标称输出电流是该充电器所能提供的最大电流,也称为额定电流。

你的电池如果亏电太多,起始充电电流肯定会大,但会随着蓄电池存储的电能增多,充电电流会逐渐降低。所以,起始充电电流大这是正常的,只要在整个充电过程中,电流不一直维持在2A的位置,就没有问题,属于正常现象。

如果充电电流一直维持在这个大电流状态,充电超过三、四个小时还这样,就说明你的蓄电池有问题啦。

充电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恒压充电,二是恒流充电。前者是固定电压充电,后者是固定电流充电,各有优缺点。

采用可调电压充电器充电就是综合两者的优点,先调节充电电流为电池容量的10%进行慢充,中途不断调节电压使充电电流维持在电池容量的10%充电(恒流充电)。根据电池的容量大小以及电池开始充电时的电量存量多少,恒流充2~4小时左右。接下来就是恒压充电,也就是在维持充电电流在电池容量的10%充了4小时后,不再调节电压,维持充电电压比电池额定电压高1.5~3V左右继续充4小时以上,直到充电电流接近0或者电池容量的2%以下就算充满电了。

所以,这种方法充电时间比较长,因此一般采用自动充电的充电器进行,以减少工作繁杂程度。

现在有许多智能充电器,采用的是脉动电流快速充电,原理是大电流脉冲不断充/放电,充的多,放的少,不断积累,直到充电电池端电压达到额定电压的某一定值就停止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