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电极开路怎么接继电器呢

楼主(2024-11-03):
集电极开路,后接继电器。

网友A:
24V继电器接负载那个位置

网友B:
虚框接继电器

网友C:
继电器的+24V直接接电源+,负端接输出就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难怪楼主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样接继电器是不会吸合的
因为图示“负载“是要使用者接的,凸轮控制器自身不提供。
【集电极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难怪楼主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样接继电器是不会吸合的
因为图示“负载“是要使用者接的,凸轮控制器自身不提供。
【集电极开路】
愈发的迷糊了。??
戴究竟怎么接才对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难怪楼主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样接继电器是不会吸合的
因为图示“负载“是要使用者接的,凸轮控制器自身不提供。
【集电极开路】
楼主只是问,集电极开路要怎样接继电器,我这样画没错吧
你一句“难怪楼主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样接继电器是不会吸合的",现在把人家都搞懵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愈发的迷糊了。??
戴究竟怎么接才对呢?
现在关键就是你的光耦驱动不驱动得了KA(继电器)?

网友D:
回复 楼主:
哈哈 别迷糊,用手机才看清楚,那个是外加电源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没错,电脑图片不能放大,误将电源当继电器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F:
他这个产品可以有100mA,普通继电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愈发的迷糊了。??
戴究竟怎么接才对呢?

现在关键就是你的光耦驱动不驱动得了KA(继电器)?
还是老师傅厉害。豁然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