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海华腾变频器开关电源电路求解答

楼主(2024-11-03):
今天维修一款炸鸡的蓝海华腾7.5kw变频器,在检修开关电源部分电路时,供电570V直流电,测量芯片5脚与7脚无电压,测量P端到7脚的每个电阻都没有分压,一直到启动电容的正端对N端都是530V,启动电容的±两端无电压,跟踪线也没发现异常,不知道N端与芯片5脚是怎么形成的回路,我看很多电源电路图的N端与5脚出来的符号都是相同的,在此想请教一下大家,谢谢

楼主:
可以直接将N接到5脚吗?我还不敢这样测试

网友A:
先量下5脚的N对530V短路没,没短路就串个1A的保险接N

网友B:
炸哪里了,会不会和开关电源有关

网友C:
本来5脚就是直接接N,这个有啥疑问?!

网友D:
电路板有线炸断了吧

网友E:
照电筒看不出什么吗?

网友F:
如果没有明显的铜箔断裂,芯片5脚和N中间会不会还有别的元件。

网友B:
你有没有拆模块?可能有连线从模块走了,像台达A那样

楼主:
跑线路发现确实5脚就是N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在想什么哦?一套系统或者电路,不形成回路,怎么可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