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03):
施耐德ATV31系列变频器发现其7.5千瓦和15千瓦的控制板外形是一样的,如何把7.5千瓦的控制板改到15千瓦变频器上使用?

网友A:
施耐德变频器换过主板后上电会报警CFF,这时连续按下ENT键3次就恢复出厂,功率电压自动匹配。

楼主:
听说过这样做,没有试过,原来感觉不大可信,还确实是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