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04):
一台ACS510-15KW变频器带3KW电机,面板电流显示9A,实测电机负载电流5.8A,换主控板及霍尔问题依然存在,静态测排线各针电压都正常,想请教大神,那个信号是变频器的电流显示信号?

网友A:
你的变频电流检测元件问题?

网友B:
MC33074 顺便看下33组参数,主板功率到底对不对

网友C:
普通钳形表测量变频器输出电流的话,测量准确性会受影响,应该使用专业的电流表或示波器等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