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05):
判断Data[0...99]内所有数据的和,用For语句怎么表达?

网友A:
你这。。。判断,和 好像。。

先给Data_temp:=0,然后再FOR

第一次Data[0]+Data_temp,第二次Data[1]+Data_temp,.....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呀。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呀。多谢
注意数据类型,

100个int加起来可能会大于int

和最好用DINT,或者。。全部用浮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呢

网友B:
你查查所用PLC有没有SUM指令,一条指令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了下,SUM指令也能达到这个功能。尽量不记指令吧,这样程序可在各PLC中通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下,SUM指令也能达到这个功能。尽量不记指令吧,这样程序可在各PLC中通用
好像某老师说过,英文不就26个字母嘛
能使用自带指令是最简单高效的,不信你试试
软件帮助找需要指令也不难

网友C:
回复 网友B:
SUM算是常用指令了,怎么要么有的人恨不得任何功能都有现成的指令,有的人却连这种最常用的指令都想自己造轮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UM算是常用指令了,怎么要么有的人恨不得任何功能都有现成的指令,有的人却连这种最常用的指令都想自己造轮子
使用现成指令事半功倍,找不到可用指令,自己能造也是不错的事
都用自造“指令”也是本事~起码别人想改动就要先读懂

就像现在的小学生解一元二次方程的算式~不使用解算公式
当时就蒙了,咋解?这是中学才遇到的,小学生只用基本的加减乘除做出来了。
想起当年漂浮在海上300多天的货轮,如果没丢掉老祖宗的东西,何至于被迫投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UM算是常用指令了,怎么要么有的人恨不得任何功能都有现成的指令,有的人却连这种最常用的指令都想自己造轮子

因为有些PLC中的SUM指令需要固定地址,它不能应对自动分配地址的情况。

而对于数组遍历,就可以不考虑地址分配的问题,所以,掌握数组遍历方法还是需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UM算是常用指令了,怎么要么有的人恨不得任何功能都有现成的指令,有的人却连这种最常用的指令都想自己造轮子
使用现成指令事半功倍,找不到可用指令,自己能造也是不错的事
都用自造“指令”也是本事~起码别人想改动就要先读懂

就像现在的小学生解一元二次方程的算式~不使用解算公式
当时就蒙了,咋解?这是中学才遇到的,小学生只用基本的加减乘除做出来了。
想起当年漂浮在海上300多天的货轮,如果没丢掉老祖宗的东西,何至于被迫投降?

使用不是同一阶段学习的方法来解答题目,那叫超纲答题,客气地给一分,不客气地全部扣光,这种超纲答题造成的失分是很可惜的,所以基本上老师都会反复提醒的。

所以辅导小孩作业要注意,不要用他这个阶段还没有教的方法超纲答题,否则他分数被扣光觉得委屈,你辅导的辛辛苦苦还要被小孩责怪。

网友E:
好像是这样,孩子回家总说我讲的跟老师讲的不一样。吓的我再也不给孩子讲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UM算是常用指令了,怎么要么有的人恨不得任何功能都有现成的指令,有的人却连这种最常用的指令都想自己造轮子
使用现成指令事半功倍,找不到可用指令,自己能造也是不错的事
都用自造“指令”也是本事~起码别人想改动就要先读懂

就像现在的小学生解一元二次方程的算式~不使用解算公式
当时就蒙了,咋解?这是中学才遇到的,小学生只用基本的加减乘除做出来了。
想起当年漂浮在海上300多天的货轮,如果没丢掉老祖宗的东西,何至于被迫投降?

使用不是同一阶段学习的方法来解答题目,那叫超纲答题,客气地给一分,不客气地全部扣光,这种超纲答题造成的失分是很可惜的,所以基本上老师都会反复提醒的。

所以辅导小孩作业要注意,不要用他这个阶段还没有教的方法超纲答题,否则他分数被扣光觉得委屈,你辅导的辛辛苦苦还要被小孩责怪。

只能说这老师除了用分教育学生以外啥都不是
当年初二我没有使用老师课堂教的方法解出一道几何考试题,被教研组长叫去给几位数学老师讲解解题过程思路,还送我一套课外书
据说全年级800多同学只有几个作对,我是唯一突破教学大纲还解题正确的,组长特批此题+分,试卷上总分数旁特别有个+号

只要结果,过程不重要
作为考试,使用大纲以外的方式解出正确答案,就是对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的正确答案~孩子多掌握一种解决办法不好嘛
难道还有以后船长失去GPS就不能回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UM算是常用指令了,怎么要么有的人恨不得任何功能都有现成的指令,有的人却连这种最常用的指令都想自己造轮子

因为有些PLC中的SUM指令需要固定地址,它不能应对自动分配地址的情况。

而对于数组遍历,就可以不考虑地址分配的问题,所以,掌握数组遍历方法还是需要的。

你这个数据咋做的?arrayNum[0]与D200是在同组吗?

可能某处没做对,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