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06):
上面这个 1P+N  漏电保护器只检测火线,但动作时是零线、火线都切断的。
所以,还有必要再串个 2P 空开控制整个回路吗?
是家用场合。
补充:入户已经有一个 C63 空气开关了,打算这样接,行吗:

楼主:
下面是我查到的说法:“安装了漏电保护器仍然需要空开。漏电保护器主要用于检测和切断人身安全方面的漏电故障,而空开则是用于过载、短路等电气故障的保护。”
但是我看上面漏电保护器的符号,好像也有过载、短路保护,更何况最前面还有 C63空开。

网友A:
可以,屁大个事没必要发几个贴

网友B:
“这个 1P+N  漏电保护器只检测火线”
这个理解是错误的,火零是一起的,缺一不可,即便零线“漏电”漏保也要跳闸。

短路过载开关也会跳

什么灯要32?
各功能插座不分装漏保?一旦漏跳有事干了

63?请看看电表配的保险空开多大,有可能跳闸的不是家里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最左边没有显示出来的应该就是那个63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面是我查到的说法:“安装了漏电保护器仍然需要空开。漏电保护器主要用于检测和切断人身安全方面的漏电故障,而空开则是用于过载、短路等电气故障的保护。”
但是我看上面漏电保护器的符号,好像也有过载、短路保护,更何况最前面还有 C63空开。

安装了漏电保护器仍然需要空开

你已经有安装了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可能是63,电表箱配的可能是40,32,甚至20
家里的配个63干嘛?
业主群里一到夏天就让物业合闸特别多,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 1P+N  漏电保护器只检测火线”
这个理解是错误的,火零是一起的,缺一不可,即便零线“漏电”漏保也要跳闸。

短路过载开关也会跳

什么灯要32?
各功能插座不分装漏保?一旦漏跳有事干了

63?请看看电表配的保险空开多大,有可能跳闸的不是家里
哎呀!看了你的提示才想到!忘记看电表的空开了!

网友D:
感觉32A有点太大了,过载能力估计不足!
就按家用电器里面最大功率的空调来算1.5匹的空调大概最大功率是3.5KW,算下来电流也就16A。
要是下面带灯啊、电视机什么的,那只有短路的状况下才会跳。
所以,还是下面装小一点的空断要好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上面这个 1P+N  漏电保护器只检测火线,但动作时是零线、火线都切断的。
所以,还有必要再串个 2P 空开控制整个回路吗?
是家用场合。
补充:入户已经有一个 C63 空气开关了,打算这样接,行吗:

你已经有了进线开关(C63总开),就没有必要再安装什么“空开”,而且你的1P+N本身就已经可同时断开火线和零线,也具有过载和过流保护功能的断路器。

至于你的总开关(C63)是否选大了,就看你的总负载电流(功率)有多大?一般按总电流0.95~1.5选择。

网友F:
不需要串,漏保有过载短路保护功能,如果你钱多,随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32A有点太大了,过载能力估计不足!
就按家用电器里面最大功率的空调来算1.5匹的空调大概最大功率是3.5KW,算下来电流也就16A。
要是下面带灯啊、电视机什么的,那只有短路的状况下才会跳。
所以,还是下面装小一点的空断要好点!
没经验不懂啊!家里的总空开是 C63,电工给修的。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随手拿的。既然这个是C63,照明和插座各C32 也是合理的。可正如你说的:过载保护不足了。
现在只能指望电表那的空开了!

网友G:
很简单就是为了安全和检修方便

网友H:
我家装的即时热电热器C32漏保有时自动跳闸,不是漏电跳,估计是瞬时过载跳的。因漏电按钮没有跳出,只是闸刀跳开。

网友I:
照明用16A的1P空开就可以了 照明不需要32A那么大电流  照明开关是火线接触控制 使用1P空开即可,零线使用零排代替即可

其他各自的房间用 有几个房间 就使用几个漏保即可,这样无论那个房间发生短路或者漏电 那个房间的漏保就会跳闸 方便判断那个线路问题。

漏保才有20A到25A即可 关键是电线 布线使用  照明使用4平方电线  空调类 插座类 使用6平方的电线,虽然照明与插座使用的电线有点粗,但是安全

漏保开关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电线防止超负荷过热着火短路。虽然可以防止触电。核心还是保护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