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06):
网络耦合器 ETH-NAT 简介:

● 产品功能:实现跨网段或IP地址映射功能,将内网所连接PLC的IP 地址,映射到外网的任意 IP,与上位机连接,为现场设备无法修改IP 地址的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 ETH-NAT 分为内网和外网接口,其中内网接口,具备交换机功能,主要用于 PLC、数控、触摸屏等以太网设备的连接;外网为单网口,主要用于上位机的连接。
● 集成 WEB 服务器,通过网页可设置设备参数和运行诊断;可以从任意网口进行配置参数。

ETT-NAT网络拓扑结构
ETT-NAT系列产品选型
说明:以上型号实现功能都相同,只是外观及网口数量区别,现场PLC如使用S7-1200推荐使用ETH-NAT-1200;如使用S7-200SMART推荐使用ETH-NAT-SMART;这样搭配一样风格的外观,更加协调。

楼主:
安装说明
1、将 ETH-NAT 安装在 35mm 导轨上,并外接 24VDC 电源供电;
2、用一根网线连接 ETH-NAT 的内网任意网口和 PLC;
3、用一根网线连接 ETH-NAT 的外网网口和电脑。

诊断说明
1、ETH-NAT 的绿色指示灯 RUN灯闪烁即为正常工作状态;
2、正常通讯时,所有网口指示灯都将快速闪烁;

网友A:
有没有485通讯可以转译地址的转换器,就是设备上采用485通讯的某品牌变频器挂了,可以用其他品牌来代替,能正常执行命令并返回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的没有啊,单凭转换地址啊,有485转成以太网的转换器

楼主:
ETH-NAT 的 NAT 地址转换功能应用场景如下:

楼主:
参数设置
以下分别介绍内网和外网连接电脑参数设置方法(两种方式根据现场情况任选一种即可)

(1)内网连接电脑参数设置:
将电脑的本地网卡的 IP 设置成 192.168.1.100,保证内网的IP 地址和电脑的 IP 地址在同一网段。
电脑上运行IE或ME览器,在地址栏输入:192.168.1.222(这是 ETH-NAT 内网的出厂IP 地址),然后按回车键,浏览器会显示 ETH-NAT 的内部 Web 网页,如下图所示:
这里预留了一个后门地址 222.222.222.222 (注:并不是设备的真实地址,用于当用户忘记实际的 IP 地址后,电脑IP地址改为222.222.222.xxx,通过浏览器地址栏输入:222.222.222.222  来进入参数设置页面,查看或设置设备参数)
点击“进入设置界面”
设置 ETH-NAT 内网PLC 的 IP 地址,必须保证内网LAN的 IP 地址与连接的内网 PLC 的 IP 地址在同一网段
设置 ETH-NAT 内网LAN 的 IP 地址,更改之后,再次进入设置界面的话,需要用更改之后的IP地址来进入。
设置 ETH-NAT 外网LAN 的 IP 地址,该地址即可实现跨网段功能,既可以设置为和内网IP不同网段,也可以设置为和内网IP同一网段。
将上述参数都设置好后,点击“将本页设置内容保存”即可。

楼主:
(2)外网连接电脑参数设置:
将电脑的本地网卡的 IP 设置成 192.168.0.100,保证外网的IP 地址和电脑的 IP 地址在同一网段
电脑上运行IE或ME览器,在地址栏输入:192.168.0.30(这是 ETH-NAT外网的出厂IP 地址),然后按回车键,浏览器会显示 ETH-NAT 的内部 Web 网页,如下图所示:
这里预留了一个后门地址 222.222.222.222 (注:并不是设备的真实地址,用于当用户忘记实际的 IP 地址后,电脑IP地址改为222.222.222.xxx,通过浏览器地址栏输入:222.222.222.222  来进入参数设置页面,查看或设置设备参数)
点击“进入设置界面”
设置 ETH-NAT 内网PLC 的 IP 地址,必须保证内网LAN的 IP 地址与连接的内网 PLC 的 IP 地址在同一网段
设置 ETH-NAT 内网LAN 的 IP 地址,更改之后,再次进入设置界面的话,需要用更改之后的IP地址来进入。
设置 ETH-NAT 外网LAN 的 IP 地址,该地址即可实现跨网段功能,既可以设置为和内网IP不同网段,也可以设置为和内网IP同一网段。
将上述参数都设置好后,点击“将本页设置内容保存”即可。

楼主:
通讯诊断
通过主菜单可以进入“故障诊断页面”,来查看诊断状态
跨网段功能演示
ETH-NAT 的参数设置如下:
PLC为S7-200SMART,其实际IP地址为:192.168.1.10,上位机IP为192.168.0.100,通过ETH-NAT 跨网段转换,就可以实现上位机在此网段与PLC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