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06):
一台变频器炸模块,上桥PC923L,下桥PC929。
PC923L,1个炸,另2个8脚对6、7脚阻值不一,准备3个全换了吧!
找出3个新PC923L,大致测了一下,有问题了:数字表打二极管档,923L的输出端,8脚黑笔,红笔分别测输出端7脚、6脚,所有923L的7脚管压降都差不多0.5XXV,红笔测6脚,有的管压降0.7XXV,有的1.4XXV!
这下问题大了。。。哪一个是正常的?都是买的新923L,激光丝印,批号相同,6脚管压降差距如此之大!

哪位师傅手里有PC923L,有劳替我测一下8脚对6、7脚的正反向。谢谢!

楼主:
手里还有几个925L,对照测了一下:二极管档,8脚黑笔8脚。。。红笔7脚、6脚,大体都为0.4XXV-0.6XXV之间。

网友A:
正常应该差不多,就像模块的数据一样,差太多肯定有问题,要么买到翻新的坏的了

网友B:
以前我也有和你类似的习惯,即便新料也要搭万用表测量一下,虽然不能正确测量出器件好坏,像短路开路以及半导体失效呈电阻态这几种情况是可以判断出是否可用。单独使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和蜂鸣档,对外电压均在7.3V,对5V供电以下的IC或器件可能会有所风险,很少使用。
像楼主测量的这种情况,我个人感觉如果同型呈多个器件测量大体结果一致可以粗略认为是正常的,可以上电路注入信号查看动态波型为准。
如果不能动态测量波型以静态电压参考。

网友C:
黑表笔放8脚对6脚压降1.472 7脚0.583   8脚放红表笔对6脚1.58  7脚1.956  三个原装压降几乎一样   看着你发的图片里  看着像是翻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表笔放8脚对6脚压降1.472 7脚0.583   8脚放红表笔对6脚1.58  7脚1.956  三个原装压降几乎一样   看着你发的图片里  看着像是翻新的

说明8黑,6红---应该是1.4XXV,是正确的!

很重要,谢谢!

干脆,立创买几个吧!

楼主:
把库存923L筛选了一下,以下图片,上面是黑8红6为0.7XXV的,下面的是1.4XXV的,相同批号不同结果的都有:

侧面打磨过的芯片,8-6脚测量值都是0.7XXV:

网友D:
论坛网友,中山宇丰哪儿有测试座的,可以先检测再装机。
另外,如果买的数量多,干脆抽捡几只,焊到线路板上验好坏。
如果不是一批产品(翻新的都打了同一批标号),测试上可能是有误差的。
本人更习惯在线上电,验证片子的性能好坏。包括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能力,波形形状等。

网友E:
规格书上有测试电路可以搭一个测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表笔放8脚对6脚压降1.472 7脚0.583   8脚放红表笔对6脚1.58  7脚1.956  三个原装压降几乎一样   看着你发的图片里  看着像是翻新的

说明8黑,6红---应该是1.4XXV,是正确的!

很重要,谢谢!

干脆,立创买几个吧!

库存图片中,下面的几个923L,正反向重测了下,如你所示,基本一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表笔放8脚对6脚压降1.472 7脚0.583   8脚放红表笔对6脚1.58  7脚1.956  三个原装压降几乎一样   看着你发的图片里  看着像是翻新的

说明8黑,6红---应该是1.4XXV,是正确的!

很重要,谢谢!

干脆,立创买几个吧!

立创923L到货,测试结果,和原库存认为是坏片的结果一样。。。这可咋整?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表笔放8脚对6脚压降1.472 7脚0.583   8脚放红表笔对6脚1.58  7脚1.956  三个原装压降几乎一样   看着你发的图片里  看着像是翻新的

说明8黑,6红---应该是1.4XXV,是正确的!

很重要,谢谢!

干脆,立创买几个吧!

立创923L到货,测试结果,和原库存认为是坏片的结果一样。。。这可咋整?

最后,还是上的黑8红6是1.4V管压降的923L,装机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