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07):
       PLC通讯智能网关IGT-DSER模块支持西门子、三菱、欧姆龙、罗克韦尔AB、GE等各种品牌的PLC之间通讯,同时也支持PLC与Modbus协议的变频器、智能仪表等设备通讯。网关有多个网口、串口,也可选择WIFI无线通讯。PLC内无需编程开发,在智能网关上配置数据的起始地址和数量即可,通讯速度快、数据量大,支持热插拔,断电重启后自恢复运行,在实际的工程项目中应用方便(相关案例资料在附件中)。
       IGT-DSER支持多个品牌的PLC之间多对多通讯,最多8000个字节的数据交互量,相关参数在一个页面内配置,方便直观;在调试过程中有详细的状态反馈信息,以及完善的数据监控机制和通讯错误处理机制。
       任务1:从欧姆龙PLC读取DM1000开始的40个字,写入到西门子PLC的DB1.DBB0开始的80个字节;
       任务2:从西门子PLC读取DB6.DBB0开始的40字节,写入到欧姆龙PLC的DM1100开始的20个字;
       任务3:从欧姆龙PLC读取W76、W77,2个字依次写入到西门子PLC的MB12、MB13、MB14、MB15;
       任务4:从西门子PLC读取MB16~MB19,4字节写入到欧姆龙PLC的W66~W67;
       任务5:从欧姆龙PLC读取CIO 0.6, 1个BOOL位写入到西门子PLC的QX0.4;
       任务6:从西门子PLC读取IX0.2,1个BOOL位写入到欧姆龙PLC的CIO100.5;

网友A:
三菱PLC跟西门子PLC通讯不复杂,有很多方式,完全没必要走网关

网友B:
标题是西门子跟三菱PLC通讯,进来是西门子跟欧姆龙PLC的通讯配置?
支持多台三菱PLC跟西门子之间以太网通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支持三菱与西门子多台PLC之间免编程通讯的,也支持罗克韦尔AB、施耐德、汇川,以及倍福等大多数PLC之间多对多免编程通讯。
下面是三菱与西门子PLC之间通讯的案例与说明:
任务1: 读取三菱PLC的M992~M1311(起始地址须要16的倍数,992整除以16等于62,软件会自动转换),写入西门子PLC的M100.0~M139.7,共40字节;
任务2: 读取西门子PLC的M140.0~M179.7,写入三菱PLC的M2000~M2319(起始地址须要16的倍数,2000整除以16等于125,软件会自动转换),共40字节;
任务3: 读取三菱PLC的D1000~D1200,写入西门子PLC的DB10.DBW0~DB10.DBW399,共400字节/200字;
任务4: 读取西门子PLC的DB20.DBW0~DB20.DBW399,写入三菱PLC的D2000~D2200,共400字节/200字;
任务5: 读取三菱PLC的X1C(位地址转为10进制,中间加点号),写入西门子PLC的Q0.2,共1个位(BOOL信号);
任务6: 读取西门子PLC的I0.4,写入三菱Y2E(位地址转为10进制,中间加点号),共1个位(BOOL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