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07):
如题,我们380V的风机准备发到国外用,国外电压是410V,是不是风机的转速也会有所提高?

网友A:
可能会快,但不是电压关系,那边电网是60HZ的话就会更快

网友B:
如果频率高的话你的转速铁定会变高的。

网友C:
异步电机转速公式:n=60f/p,f频率,p极对数

网友D:
说不定可以起飞

网友E:
当电压升高,理论上电机的速度确实是略有升高,估计也就是同步速度的1%左右,1500RPM的电机也就升高个10转左右,10RPM有影响吗?

网友F:
主要是和当地频率有关,至于电压升高,你的功率就随之变大,能不能耐用就看你的电机的余量

网友G:
转速和频率,电机电极有关

网友H:
与频率相关,但三相异步电机如果电压高的话,转差率会变小,所以转速会稍大一点点,同步电机的话转速没有影响;但太高要考虑电机长时间用会不会烧了;

网友I:
最好有转换电压的设备。

网友J:
你没说电机直供,还是由变频器
由变频器还会变快吗?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