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07):
现在通直流电源,看了一下0107参数显示才4V,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电压采样好像不在这块板上

楼主:
具体位置在哪?

楼主:
回复 网友A:
undefined

你好,具体在那个位置?

网友B:
可控硅驱动插口过去的,把供电拉过去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undefined

好的,谢谢你

网友C:
5个301k电阻,母线在可控硅触发插口引出。

楼主:
回复 网友C:
undefined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