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FC-302面板

楼主(2024-11-07):
现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伙们,丹佛斯FC-302面板后面的9个针,定义都是什么。
非常感谢,希望大伙们能给答疑解惑一下。

网友A:
我来抛砖引玉吧。手头无实物,我先猜一下。液晶显示的面板,内部是MCU的小系统。
有两根或以上+5V/+15V、GND电源线。
SDA、CLS时钟线和数据线。虽然端子口有9根线,用到的也就4根线吧。
若采用通讯模块的话,或A、B总线两根,或A、B、Z、Y来回的差分线4根。这样一来,加上电源线,会用到6根线了。
每根线的具体定义,得看电路实物说话了。

哪位熟悉本面板的,给个确定的答案吧。

网友B:
把罩盖拆开,看看电路板上面有没有标识

最后把板子拍照上来,咸老师可以帮你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咸老师的解答。

网友C:
这种面板通讯接口应该很少有人研究他每个引脚的定义吧,除非有师傅好奇去研究排查。正常情况这种没有手册写面板引脚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