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FC-302面板报A79配置错误

楼主(2024-11-08):
请教一下大家,我换完电源板之后,上面的功率卡也换上了,主板是原来的主板,一上电就报A79配置错误,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图片都在上方。

网友A:
参数备份,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问题已解决。需要接互感器的那根排线。

网友B(2026-03-23):
回复 楼主:
你好,我问一下接电流互感器的那根排线吗?我这有一台丹佛斯变频器给板子上电也报这个故障,插上电流互感器排线也报这个呢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可以加 17762592136 丹佛斯专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