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08):
各位师傅大家好,单位是铸铁锅厂,有个自动上料机构,就是电磁铁吸引铁锅自动上架子,可是电磁铁有时候,总是多带一个锅上去,锅大小不同电磁铁的电压总是调来调去调大小,有什么办法就吸一口锅上去的吗,  注,不能用吸盘,吸盘不能用,

网友A:
个人理解物料连带的话加大物料间隙不能解决吗?间隙的话搬送带速度加快点呢?
感觉你的生产节拍对不上。

网友B:
感觉还是调电压最方便,做多几个档位

网友C:
可以考虑真空吸盘,基本保证一次一个,几乎适合全部类型,当然改造比较大

网友D:
你的锅传送时的方式上做改变,因有大有小的,就像楼上说的物料间给出间隙。再一个通过检测锅的大小,实现自动调整电压大小,不需要人调来调去。

网友E:
称重,重量反馈到电压那边,有个合适值就行了,另外锅之间加间隔

网友F:
看看调压支不支持模拟量调压,如果支持模拟量调压,这样就用配方在触摸屏里设置好参数,做不同产品的时候调用不同配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