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继电器互锁

楼主(2024-11-08):
要求:
继电器A和继电器B同时吸合的时候,继电器C不会吸合;
继电器A或者继电器B单独吸合的时候,继电器A和继电器C可以一起吸合,继电器B和继电器C可以吸合;
这个电路怎么设计。

网友A:
我来试试,有红包吗

网友B:
这样是不是很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逻辑上也行得通,还比较简单;

我把条件改了改;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好,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是不是很简单

看不懂你的电路到底怎样连接。如果打“X”的符号和线路不要,用红线将剩余的电路连接起来怎样才达到楼主的要求?

如果按照下面的电路才能达到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是不是很简单

看不懂你的电路到底怎样连接。如果打“X”的符号和线路不要,用红线将剩余的电路连接起来怎样才达到楼主的要求?

如果按照下面的电路才能达到要求。

A吸合orB吸合C能工作,AB同时吸合C不工作
你的图,AB开点不使用,就是我的图,咋就不能满足楼主要求?

如果楼主说A与B不吸合C不吸合你的图是正解。
目前看是你理解错了~有楼主点赞为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吸合orB吸合C能工作,AB同时吸合C不工作
你的图,AB开点不使用,就是我的图,咋就不能满足楼主要求?

如果楼主说A与B不吸合C不吸合你的图是正解。
目前看是你理解错了~有楼主点赞为证

不好意思,是我理解错了,谢谢你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