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09):
送来时变频器初级损坏,开关管boom??也是坏,铜箔炸毁
变压器只能重新绕制,处理好开关电源一切时

但无法启动,也不报故障,测试调整启动方式
面板启动和端子启动均无效,短接反转端子时反转指示灯亮,证明启动信号是已经进入dsp芯片,那是为啥不启动?无故障报出

变压器各脚电压值如下

3844芯片供电电压
12.9v
4组TLP350光耦电压
1、22.8V
2、22.9v
3、22.1v
4、21.5v
431反馈取自主板操作面板的5V
4.997V
双电源正负15V
1、13.7v
2、13.9v
风扇24V
24.10v

主控板上面有LM239,TL082,TL074,使用双电源
其中TL082和TL074使用单电源供电,27v

电源看着都是正常的,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双电源过低的原因,造成不能启动的原因,tl082和tl074运放全部换过,无效,但是tl074微微发热,不是很热,应该是正常工作温度

DC530V串灯上电时一切正常,母线继电器正常吸合,自检没问题,都过了,我就纳闷了,头一次碰到这样的,有哪位大神可以分析分析?

楼主:
面板和端子都是正常无问题的,短接端子反正指示灯会亮

网友A:
恢复出厂没?具体型号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PP.01,已经恢复试过,无效,型号是(SHZHD V800 22KW)深圳台达

网友B:
回复 楼主:
既然电源正常,请设置端子启动和面板启动,还是不成功请检查连接排线,最后只有更换主板了。

网友C:
是不是主回路保险不通了

网友D:
数字输入端子有没有设置急停一类的信号,虽然没有报警,但是也不能启动

网友E(2024-12-11):
问一下楼主开关电源变压器绕制时自己还是找人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