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工业控制有必要这样做吗

楼主(2024-11-09):
这个是铁路电缆配线盒,我主要觉得这样的单芯线还环一圈应该是有必要的
不知在工业控制中有没有这样做过,我是没见到过
扎带接头全部朝下

网友A:
做的真不错,可能是工艺要求吧,
一般线缆我会放长一些,多的圈起来,万一小改或者维修方便拉一点出来

网友B:
个人也在家里接过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做的真不错,可能是工艺要求吧,
一般线缆我会放长一些,多的圈起来,万一小改或者维修方便拉一点出来
楼主应该说的是这里
应该是工艺要求,铁路信号嘛

网友D:
确实漂亮,但不适合私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做的真不错,可能是工艺要求吧,
一般线缆我会放长一些,多的圈起来,万一小改或者维修方便拉一点出来
楼主应该说的是这里
应该是工艺要求,铁路信号嘛
对头,就是这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做的真不错,可能是工艺要求吧,
一般线缆我会放长一些,多的圈起来,万一小改或者维修方便拉一点出来
我也是这样,留点余量

网友F:
因为铁路信号电路都是靠近铁轨,而且都是地埋线,既要防潮,又要便于维修,容易出现接头、端子上的接线容易出现因振动而折断(特别是单股线),也便于更改电路(连接方式),因此规定需要留有一定的余量。
这在供电线缆线路施工中也很常见,经常在进入配电室前的电缆沟专门做一个大圆圈水泥井,便于电缆在进入配电室前盘起来留有一定余量,便于今后的维修或改变接线位置。

网友C:
留有余量的很常见
在冷压端子上再弄的圈可有~除了铁道系统

网友G:
预留一定余量好理解,如果不是强制规定,觉得没必要盘一圈,耗费的时间两倍都不止

网友H:
估计是单芯线压鼻子不紧所以再套个圈, 这样价钱也能翻倍. 火车票那么贵是有道理的.

网友I:
这样做肯定是之前吃过亏总结出来的,单股线压接不如多股线的效果好,可能是用这种方式弥补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估计是单芯线压鼻子不紧所以再套个圈, 这样价钱也能翻倍. 火车票那么贵是有道理的.

铁路的基建建设是以每年完成投资多少钱来表示业绩的。

也就是说,铁路集团公司每年下达的资金,你花完了就算完成年度任务。没花完的就算你没有完成任务。当年我在铁路,每到年底就看还有多少钱没有花,剩得多的就拼命高各种计划外的建设,非要把这些钱花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估计是单芯线压鼻子不紧所以再套个圈, 这样价钱也能翻倍. 火车票那么贵是有道理的.

铁路的基建建设是以每年完成投资多少钱来表示业绩的。

也就是说,铁路集团公司每年下达的资金,你花完了就算完成年度任务。没花完的就算你没有完成任务。当年我在铁路,每到年底就看还有多少钱没有花,剩得多的就拼命高各种计划外的建设,非要把这些钱花光。

在电力部门也一样,之前听一个业务说过,最好是差一点的,如果没用完,来年就会减少的

这样的管理我是一直想不通的,不知道好处在哪里。

网友J:
我也是第一次见绕成这样的

网友K:
真心觉得,做的太漂亮了!原来说德国的电柜做的多么多么的牛逼,看来,只是钱给的不够,钱到位,都可以做的好!

网友L:
做的工艺还是不错的,不过把线缆绕城圈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M: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估计是单芯线压鼻子不紧所以再套个圈, 这样价钱也能翻倍. 火车票那么贵是有道理的.

铁路的基建建设是以每年完成投资多少钱来表示业绩的。

也就是说,铁路集团公司每年下达的资金,你花完了就算完成年度任务。没花完的就算你没有完成任务。当年我在铁路,每到年底就看还有多少钱没有花,剩得多的就拼命高各种计划外的建设,非要把这些钱花光。

在电力部门也一样,之前听一个业务说过,最好是差一点的,如果没用完,来年就会减少的

这样的管理我是一直想不通的,不知道好处在哪里。

不然怎么上报亏损呢?不亏损就是盈利了,盈利了是否要全民分红啊?(国营)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估计是单芯线压鼻子不紧所以再套个圈, 这样价钱也能翻倍. 火车票那么贵是有道理的.

铁路的基建建设是以每年完成投资多少钱来表示业绩的。

也就是说,铁路集团公司每年下达的资金,你花完了就算完成年度任务。没花完的就算你没有完成任务。当年我在铁路,每到年底就看还有多少钱没有花,剩得多的就拼命高各种计划外的建设,非要把这些钱花光。

在电力部门也一样,之前听一个业务说过,最好是差一点的,如果没用完,来年就会减少的

这样的管理我是一直想不通的,不知道好处在哪里。
我们这客户也一样. 年底着急花完, 花不完, 下一年就少给(预算). 而且无论大小, 都要求一年完成, 不完成也要有说法. 真是很美很舒服.

网友G:
你说吧,怕冷压端子有松动,可以考虑低温焊锡,野外操作可以用烧气加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