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整流模块型号

楼主(2024-11-09):
维修一台酷玛变频器,这个整流模块击穿了,九个模块贴纸都没了,就找到了半张,不知道什么型号,哪位老师见过告诉下完整型号。还有整流桥击穿是自身老化还是有其他原因。

网友A:
根据功率大致推算,大点没所谓,价钱没差多少

网友B:
这么大的,估计安装位置更重要吧?MCC255-16io1 好像和你这个差不多

网友C:
先去淘宝搜整流模块,然后把那半张型号发给客服,他们见得多。

楼主:
原型号查不到,买了380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