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质量怎么样?

楼主(2024-11-10):
公司刚买的,厂家都不敢印了

网友A:
这不就是台达吗

网友B:
很老的型号了,也就是仿造最多的型号,
我最近装柜子都是用ME300(可以脉冲输入来控制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老的型号了,也就是仿造最多的型号,
我最近装柜子都是用ME300(可以脉冲输入来控制速度)
这个厉害了,我们一般用台达MS300

网友C:
看看那年的产品,啥时用上的,质量自己就能判断

网友D:
山寨的吧,遇到过几次,坏都直接扔了 正品都停产好多年了

网友E:
这个型号满天飞
不明白的是你的电柜安装干嘛变频要这么密,宽度不够,多装一排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型号满天飞
不明白的是你的电柜安装干嘛变频要这么密,宽度不够,多装一排不行
同事安装的,确实密了点

网友F:
价格不是按照台达的就好。

网友G:
左右都是有散热孔的,也不能紧挨着

网友H:
“厂家都不敢印了”,说明你们知道这个是山寨台达了,既然选择山寨就不要谈质量了,能用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