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10):
一、故障现象:
 1、上电正常,显示版本号、r00.00;

  2、修改参数为面板启停、设定主频率:
原参数: CD000=0(主频率为0),CD033=2(启停控制为通讯口),CD034=2(频率源为通讯口);
现改为:CD000=50(主频率为50),CD033=0(启停控制为面板),CD034=0(频率源为面板);
3、有载、空载运行,均报E.OC.A(加速过电流)。

二、分析:
  1、从电路板(也可参考HC1-2.2KW系列电路图)可以看到,HLP-A-2.2KW变频器的电流检测由2部分电路组成:一部分是PC929的IGBT下管3个管压降检测,一部分是A7840+LM393的UW输出电流检测;

  2、上电正常,说明UVW输出电流检测基本正常(否测,上电即报过电流);空载运行报过电流,说明管压降检测动作;
  3、管压降检测动作,基本可以确定驱动电路(含其电源)、IGBT存在故障。
三、维修:
  1、在板测IGBT,三相整流桥:正常;逆变桥:UW相上下桥、V相上桥的C-E正反向正常,发现V相下桥的C-E正反向不正常;测各IGBT的G-E结电阻,V相下桥与U、W下桥G-E结明显不对称;
  2、为测试准确,拆焊IGBT后重新测试,整流桥正常;逆变桥上下桥各IGBT的C-E正常;逆变桥各IGBT的G极结间电容:U、W上下桥相均为14XXnF,应该正常,V相上桥正常,下桥呈现电阻特性,可以确认IGBT损坏;制动IGBT正常。

  3、观察驱动芯片,U相上桥PC923L明显可见炸崩,其它PC923L在板测试,有不对称现象,故全部更换4只PC923;
  4、在板测试板上所有电解电容,容量几乎全部消失,全部更换;

  5、IGBT继续脱板,重新测试IGBT焊盘阻值,基本对称;
  6、屏蔽下桥驱动芯片PC929对IGBT管压降检测:IGBT焊盘U\V\W短接并接到N端,P1焊盘接520VDC+,焊盘N接520VDC-;

  7、上电520VDC正常,测上桥各G极焊盘对N直流电压,基本相同;下桥各G极焊盘对N直流电压,基本相同;运行,没有报警,测上桥G极焊盘对N交流电压,基本相同;下桥G极焊盘对N电压,基本相同;
  8、装新IGBT,上电、负载,运行正常!

网友A:
学习了,不过小变频,没时间这么搞,都是换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不过小变频,没时间这么搞,都是换个

确实,劳动成本较大,入不敷出。
1、原变频器和机柜面板,是通讯控制,换新变频器通讯参数设置比较麻烦,是否需要设置变频器通讯的一系列参数?估计不是只简单修改控制源、频率源那么简单。没有详细看PDF。还有一个相对简单的办法,换新变频器,然后用旧控制板。

2、第一次修这款变频器,研究一下HLP变频器。

网友B:
很厉害,知识储备很丰富表情,图纸哪里搞来的

网友C:
这个牌子曾经遇到过电机接线时候,游击队在接线时候不打端子,结果线的铜丝碰一起,就是报过流,但变频竟然啥事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厉害,知识储备很丰富表情,图纸哪里搞来的
以前压缩包共享过,你查查吧!

网友D:
练习技术是不错的,但这个功率的如果是旧机也就200多一台,修的话是不合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