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假公牛还是疯牛?

楼主(2024-11-10):
淘宝买的公牛 LBE5 C32 漏电保护器,一个 2P,一个 1P+N,汇流排居然放不进去!
看外观做工确实不错,但这厚度是怎么回事?
这错误也太低级了吧?

网友A:
公牛表示这个锅不背,我没用过这种汇流排,先不说你选型对不对,至少你的断路器得同规格尺寸吧
42码的脚,买双39码回来,穿不进去。
由此得出鞋子不是真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淘宝买的公牛 LBE5 C32 漏电保护器,一个 2P,一个 1P+N,汇流排居然放不进去!
看外观做工确实不错,但这厚度是怎么回事?
这错误也太低级了吧?
跟某牛没关系,厚度不一致所致

网友C:
楼主不要期待太多 至少商家给的货 至少是铜的 见过镀铜的 已经不错了

网友C:
进口的汇流排 看看

网友D:
汇流排也要同规格才能用啊
比如1P,2P ,3P,一样的才行。
那个间距是固定的

网友E:
只能说没有统一标准,都是18mm*n没啥间距差那么大?
薄厚是另外一回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只能说没有统一标准,都是18mm*n没啥间距差那么大?
薄厚是另外一回来
汇流排只能适用于同一规格尺寸(或者总尺寸相同)的断路器上,除非定制。

网友G:
你的宽度都不统一
汇流排的厚度不同是由于不同载流量不同有要求,载流量30的和80的厚度差很多

网友H:
一个二把刀,说啥也白费。。

网友I:
这个汇流排就非得用吗,已经都减了那么多脚了

网友J:
自己的问题非得赖别人,哎。不会就花点钱请人搞呀。

网友K:
哈哈哈哈哈哈哈   太搞笑了

网友L:
我不这么想,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找点事情做吗

网友M:
做事不动脑子!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