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传PI8000/8100变频器正反转设置问题(附带手册)

楼主(2024-11-10):
PI8100A1 1R5G3变频器,恢复出厂设置后,其它都设置好了,O36=1,正传; O37=2,DI2反转,但结果只有一个方向,怎么回事?这种变频器还有管反转的设置吗?

网友A:
F45参数楼主是怎样设置的?具体如下:
还有楼主上传的附件打不开,显示为:

楼主:
从新上传,怎么老出错?

网友B:
恢复出厂再设置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这个默认值是0000,禁止反转的

网友A:
O35参数设置的是什么?两线制运行控制方式具体请看你的资料87---89页,JP4开关的位置关系到电平极性的选择。

网友D:
是用模拟量控制正反转?±10V?
要注意转速限定项,设定-1500~+1500(电机额定转速1500)
当年更换变频器时,只设置0~1500,结果死活不反转,后花时间看它说明书,该后交差
以前都是通过IO改变电机转向,这次是GE Plc没用IO转换方向,DA兼顾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