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四通液压阀问题

楼主(2024-11-10):
一台液压机动作卡顿,怀疑其阀芯卡。拆下清洁后,速度不可调节。冷静思考:难道内部阀芯分方向?重新拆下,果然将内部阀芯重新换个方向好了。

楼主:
问题来了,内部阀芯肉眼看左右是对称的,完全一致

网友A:
既然换个方向就好了,那就是装反了吧,有没有拍照,上个照片看看

网友B:
以前单位里有一只电磁气阀,2位3通常闭式,被一同事拆装后,就不能正常工作了,准确的说是常闭式变成了常开式。
我将其分解后,发现阀的密封垫有点特殊,上面有一不对称的小孔,既可以正装,也可以反装,而阀体上正好也有两个小孔,当正装时,封闭左的小孔,反装时封闭右的小孔。我估计可能就是这蜜蜂垫的缘故,特将其反装。反装后一切恢复正常。

网友C:
你的这个阀门,阀芯两端不可能一样吧,看外面的阀门标记,是单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换个方向就好了,那就是装反了吧,有没有拍照,上个照片看看
两手油,顾不上拍照。几个同事目测两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这个阀门,阀芯两端不可能一样吧,看外面的阀门标记,是单端的
几个同事目测两端一样,是单端的

网友D:
两端有区别的,有些是长短不一样,有些是阀芯中间一头是三角形的(另一头圆)。

网友E:
有区别的。有的一端带孔。另一端是平头。